国外变频器品牌各优缺点

楼主(2014-08-25):
请大伙列举一些国外变频器品牌的优缺点,比如:西门子  ABB 三菱 丹弗斯等。主要是质量和价格和用途

网友A:
过蝈蝈过过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灌灌灌灌灌

网友B:
西门子我见得比较少,基本上没什么大故障。

ABB可能应用的场所较多,较为常见,我见过得都是小功率,故障也比较多,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

施耐德这个品牌同ABB一样常见,个人感觉和ABB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三菱感觉挺耐用,但是电路不好跑。维修起来不太方便(个人技术有限)

丹佛斯维修的倒是挺多,没什么别的问题,就是用的时间久了(六七年以后)容易炸模块。

富士皮实耐用,就是内部的接触器容易出问题,而且还老贵了。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个人维修经验欠缺,见得东西也少,望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我见得比较少,基本上没什么大故障。 ABB可能应...

谢谢你的答复,很完整。

网友C(2015-01-11):
abb可以直接进行转矩控制(dtc),参数设置相对西门子来说比较简单,但调试起来有点复杂;西门子控制功能比较全面,参数设置复杂,部分驱动产品故障率较高,价格我觉得两者差不多,西门子的变频器种类更多一些,,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姑且一听

网友D(2016-05-03):
西门子、ABB如果按电路来说是最优秀的,但是西门子变频器接插件太多,问题就多,日系变频器总体来说皮实,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网友E(2017-05-04):
一般用途,国产变频器品牌就足以达到要求,不妨说出你的用的行业和具体技术要求,对于用户来说,一个是性能,一个是价格,综合就是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