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不支持大U盘输入

楼主(2014-08-26):
我厂有两台武汉产的数控火焰切割机,优盘输入的容量只能支持到256M,现在在市面上买不到小优盘。优盘输入接口是做在一块小板上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改一下,能用市面上的大优盘。

网友A:
1主板不支持大U盘,只能换主板

2把U盘格式成两个U盘,试试,

一个容量小一点,另外一个容量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