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pcn 编程软件Micro winv4.0

楼主(2014-08-26):
s7200  224xpcn              编程软件Micro winv4.0

  程序在软件中编译没有错误

但是下载到plc中时就会出现非致命错误 82  非法指令助记符

删除这个网络后 又会出现在下一个网络同样的错误

求助大侠!!!

网友A:
1.使用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V4.0SP3以上版,下载SP9试试。

2.将编程软件的工作环境设置为中文状态。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会在下载通信时遇到82号错误。如果已经满足上述条件而仍然遇到错误,请检查是否其他原因。

网友B:
使用西门子S7-200CN时,需要保证编程软件的版本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 SP3,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

楼主:
是的  问题 已经解决  。。

就是版本的 问题

网友A:
下载最新版本,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