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找客户

楼主(2014-08-26):
  西门子的代理商如何寻找OEM客户。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用PLC。 如何快速的在网上寻找到潜在客户的资料

网友A(2014-12-10):
客户是很难找,关键是让客户找到你就容易多了,plc是很牛逼,但往往没有程序的plc就什么都不是,你说每个人为了要用plc而学好编程那投入是成倍的,plc本来就不是价格低廉,再请专人编程不是二次使用产品了,要把它多元化,比如这是西门子S7-200电梯plc,几楼可以按说明书参数接线。这是三菱恒压变频供水plc,几台泵按说明书接线。把开发高速芯片的百分之五的成本开发程序,你看国产的plc就做的好,它单独空白的plc也有,编好程序的也有,多样化,就现在你去发求助帖,说有人编三台水泵变频循环软起,看人家怎么回答,肯定说直接买个恒压供水控制器得了,就算免费给你plc模拟量模块,你不定编的好,就算你编的好也不定运行好,就算你所有的都好,你价格也比不上个单片机做的带程序的。你说。做批发好,还是做终端好。批发要你量大,你说空白plc多的去,要销量很难竞争,只有做到人人拿到手就会用肯定没个人就是你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