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2MT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4-08-26):
求解:   新买的PLC每次通电之后只有那一会可以和电脑通讯的  一会后就通讯不上咯  求指点

网友A:
是不是提示 什么噪声啊,干扰啊什么的就断了

网友B:
用串口还是USB口的编程电缆,

换台电脑试试,

换一根编程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