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原因

楼主(2014-08-26):
智能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原因

1. 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2. 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报警提示撤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阀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

3. 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

4. 检查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

①使流量为零,观察显示电导比应小于100%

②在有流量的情况下,分别测量端子SIG1和SIG2对SIGGND的电阻应小于50KΩ(对介质为水测量值。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并可以看到测量过程有充放电路现象)。

5. 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应小于1V,否则说明传感器电极被污染,应给予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