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同时改变发送的脉冲和频率

楼主(2014-08-26):
利用FX3U发送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希望能够用软件控制发送的脉冲量和频率,我的想法是将这两个量分别写入寄存器,但是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问题,为什么d0的值不是我要输入的值?希望大神指导,给予帮助。

楼主:
这是出错的程序图

楼主:
急,在线等,希望大神帮忙

网友A:
将M0更改为M8002试一试。

网友B:
MOV改为MOVP,

检查别的地方有没有D0的赋值指令一直ON,

网友C:
模拟调试不支持DDRVI指令,看这个没用,看实际动作。

网友D: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看见,DDRVI是32位的指令,他会自动占用D0 D1的,现在D0是10000,D1是1000,所以。。。。。。你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知道有没有看见,DDRVI是32位的指令,他会自...

这才是正解。!!!!!

网友F:
看看我对脉冲发送的摸索http://bbs.gongkong.com/d/201408/574917_1.shtml

另外你的程序用了32位指令时,D寄存位自动占用2位,即用了D0,就不能赋值D1,否则数据会乱.

网友G: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H(2014-10-12):
6楼说的有道理,编程时要特别注意指令的格式,正确理解,才能正确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模拟调试不支持DDRVI指令,看这个没用,看实际动作。

对,也遇过,三菱说模拟不支持DDRVI指令,但是可以监视,好像是按F2,但我没做过,能运行就行。

网友I(2014-12-18):
很好的东西啊!!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J:
遇过,三菱说模拟不支持DDRVI指令

网友K(2015-11-02):
引用 楼主:
这是出错的程序图

你把mov   k10000  d0    改成   dmov k10000 d0

mov k1000 d1 改成dmov k1000 d2

ddrvi d0 d1 y0 y1    改成ddrvi d0 d2 y0 y1就行了,你那个程序,上面用的是16位的,下面脉冲指令用的是32位的,显示的其实是D0作为高位的32位,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L(2017-07-05):
6楼说的对啊,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的区别,生动的实践课。

网友M:
为什么我怎么看不到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