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R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26):
准备做一个电机控制 的通用块时发现了一个问题,SR触发器块顶上的那个地址怎么填都 不对,填输入报错、填输出报错、填输入输出也报错、填静态临时也报错。数据类型选的是BOOL,那位知道咋回事吗?详细情况见附件

网友A:
试试改为:#SC:L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改为:#SC:L1.0

SR指令不支持L区,谢谢!

网友B:
非要这样做吗?换种思路来做,Set  Reset 都去再置位复位一个中间位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试试改为:#SC:L1...

那就用改为两个网络,置位L1.1,复位L1.1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