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8-26):
我们厂要建个新平台,有九台设备要做触摸屏控制升级,原来都是电气按钮控制,现在要改成PLC+触摸屏控制。

目前想选三菱的FX3U系列 PLC和三菱GOT1000系列触摸屏做。

触摸屏跟设备距离控制柜都比较远,所以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模拟量信号的采集就成了问题,大概有50米的距离。怎么保证通信不受变频器动力线的干扰是个问题。

目前厂里有一台设备的温度信号就收到了变频器的干扰,屏蔽层单端接地和两端接地受干扰更厉害。

采用的是双绞屏蔽线,还有什么办法能抵抗这个干扰?

网友A:
触摸屏远程,用网络通讯,抗干扰能力强点,网线是标准化的,至于接地干扰更厉害,说明接地不够可靠

网友B:
可以选用以太网通讯!

信号电缆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接地不行可靠,否则可能会增大干扰信号。还可以使用铁管当穿线管,可以降低干扰信号。

网友C:
就地采用变送器吧,这样远距离采用通讯就好多了

网友D:
同意三楼::

  使用变送器会好一些

网友E:
模拟信号用变送器,也可转化成数字信号传输 ,像  modbus IO 采集器 很多

与触摸屏通讯是RS485吧, 接一个光电隔离中继器,同时使用RS485总线调节器 。

如不使用RS485总线调节器,可用上下拉电阻拉开A,B线之间压差,并使用120欧姆+1nF做终端电阻。

接地点不合适反而会带来干扰,还不如不接。

网友F:
动力地和信号地不能接一起,否则串扰.

网友G: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H(2015-10-20):
对于控制之间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可以走PLC之间的无线通

信方式,方便 可靠,没有干扰

有问题联系我:17603205003

网友I(2017-03-07):
看着评论我都嫌累的,全是废话,

远离干扰源,单独接地深度4M,

双绞线,特性阻抗120,最佳100,最大区间长度100m,节点数段1024,

多磨光缆 特性阻抗120最佳100   最大区间长度2000m 节点数段1024

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