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结构

楼主(2014-08-26):
想请教一下,安全继电器为什么具有强制导向结点的功能,有没有谁有结构图的,还有为什么单通道连接时要将双通道触点短接。

网友A:
   找一个 安全继电器的电路图 看看 就知道

网友B:
给你带来了,它具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安全继电器用在何处呢?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像安全开关、光幕等确认安全的输入,无法做到上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