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总烧接触器

楼主(2014-08-26):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空气压缩机  电机为185KW星三角启动    星点接触器为200A   其它各位400A  (西门子)在启动的过程中总是烧毁200的跟启动400的。

网友A:
改为变频器的。还可以根据需求的压力来调节电机转速。

网友B:
会不会是重载启动啊 ?/

网友C:
185KW电机用400A接触器控制,功率余量几乎没有啊,建议星点用400A,电源及三角用630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变频器的。还可以根据需求的压力来调节电机转速。

现在是由压力传感器  经PLC控制  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5KW电机用400A接触器控制,功率余量几乎没有啊...

 现在使用的接触器是由厂家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