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文本PLC一体机之PLC程序没办法下载

楼主(2014-08-26):
PLC和电脑通讯不上(不能下载)有下面几种情况:

电脑串口坏掉,没办法使用

笔记本电脑使用的USB转232,驱动没有装好

电脑串口可能漏电或者带电插拔,烧掉PLC下载保护电阻

电脑硬件上面COM口选择不正确

可以通讯上,通讯不稳定,检查一下线路,更换电脑试一下

小结:PLC没办法下载情况有多种,建议使用替换法排除故障,比如更换电脑,跟换下载线,更换PLC等……

文本PLC一体机之文本适用环境

EX2N-30A/40A/50A软件可应用于windows XP/win 7环境下

HW-40B软件应用在windows XP环境下,win 7可能不兼容

网友A:
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