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需要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楼主(2014-08-26):
这是部分程序 来自于公司自己开发的增压设备的数据转换部分。我想请教下 数据转换在什么时候是必要的

已经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网友A:
一般用到模拟量输入时候需要数据转换进行处理。

将标准模拟量信号转为实际工程值。

网友B:
  看不明白这程序意思,数据转换就是转成你需要的数据,中从 一个位 集合到 一个字,或是什么 BCD 码转换==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D:
1楼说的就是需要换转的一种情况,另外简单点来说,就是需要用除法的时候就需要将数据转为实数进行处理,当然,如果数据中存在小数的情况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