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DOP-B触摸屏与一台OMRON CJ2M PLC以太网通讯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26):
6台7寸台达DOP-B触摸屏与一台OMRON CJ2M PLC以太网通讯读取反应慢大概延时有3秒左右,(写入正常)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不你的PLC程序改成分段扫描,触摸屏正在显示画面是用到的PC程序运行,其他的PLC程序不运行,这样就可以缩短扫描时间,通信就可以提高

网友B:
波特率改大一点.

网线如果距离长的话,换光纤.

网友C:
能用最新版的DOPSoft 1.01.10更新一下6台触摸屏的“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