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8系统,安装EV5000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正版WIN8系统,安装EV5000,版本1.6.0.0触摸屏型号:MT4512T。问题一:启动软件报“宏编译路径设置失败”。问题二:安装USB驱动,连好USB线,开

MT4512T电源,电脑未出现“…发现新硬件…”,即电脑无反应,致驱动无法安装,恳请

Kinco 客服及各位老师帮助解答,谢谢!    64位WIN8系统,安装EV5000的问题

网友A:
win8还用这么低版本的软件

网友B:
问题一:是因为win8系统的用户权限比较高,选中桌面图标右击选择已管理员身份运行;问题二:屏通电,插拔Usb线,观察在设备管理器中kinco usb驱动是否被识别成其它设备。笔记本是啥品牌的?

楼主:
谢谢!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问题一:启动软件报“宏编译路径设置失败”。做兼容性测试后消失。问题二:安装USB驱动,连好USB线,开MT4512T电源,电脑未出现“…发现新硬件…”,即电脑无反应,致驱动无法安装。---问题仍存在,百思百试不得其解。

笔记本型号:华硕N550X47JV,预装正版WIN8系统64位。(注所带三个USB口都是3.0——是否与此有关?)

-

网友A:
win7先搞差不多吧

楼主(2014-09-28):
在此恳切请教kinco客服2005,请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帮忙解决我的华硕笔记本win8 64位安装USB 驱动的问题,您应该是专业的,最有权威性!

网友C(2015-02-04):
我的也是,好麻烦,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