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v通道DM100和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27):
欧姆龙mov通道DM100和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M100是指DM区的。

100(前面不加符号)是指通道100。

如果是#100等,是指数值。

他们之间的区别请查看欧姆龙编程手册。

更多电子书学习请关注电子书版块。

http://bbs.gongkong.com/Download/ebook.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