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选型求助

楼主(2014-08-27):
各位老师:本人初学。现想用台达DVP-32ES2+DVP04AD+台达变频器组成一称重配料系统,请教:

1,这样配置可否?

2.    ES2可否扩展A/D和D/A模块?

3.    DVP04AD后缀中的H,S......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4.    ES2和台达变频器可否用485还是用D/A模块去控制电机转速?

期盼指导,谢谢!!

网友A:
1,首先你得知道称重传感器的信号源是什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称重信号转换什么的?

2,plc配置点数够用就好,分清楚三极管或继电器输出即可。

3,plc可以扩展很多不同模块,当然自己下载些说明书看看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4,da或ad模块同上。

5,485或da都可以,前提是你会协议而da会程序就行。

以上

楼主:
谢谢老师知道!!!!

网友B:
1,   这样配置可否?

     建议换成SA2等可支持左侧扩展的S系列PLC主机,因为台达有专用的称重模块02LC可以接,可以进行诸如皮重净重处理等称重专用的数据处理方法;

2.    ES2可否扩展A/D和D/A模块?

     有,在通道数不多的情况下可以选用06XA的混合模块,1个模块就带4路AI和2路AO;

3.    DVP04AD后缀中的H,S......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S表示S系列扩展、H表示EH2或EH3扩展、ES2的要用E2后缀的,不同系列不能通用;

4.    ES2和台达变频器可否用485还是用D/A模块去控制电机转速?

     两种都可以,RS485通讯要编写通讯指令,可以参考台达编程实例中范例程序。

网友C:
1,完全可以。

2,可以。

3,H表示EH/EH2/PM主机使用的扩展模块,S表示S×系列使用的扩展模块。ES2主机使用E2扩展。

4,ES2有2个RS485端口,支持MODBUS通信,如果用台达的变频器通信很方便,不需要编程,有直接的变频器控制指令。

通信控制变频器结构简单,可以不使用DA模块,节约成本。当系统可维修性降低。如果用DA模块,变频器选择上就方便,随便那个厂家的变频器都可以用。

楼上建议用台达专用称重模块。我的建议是如果对精度不是有特别要求,可以不用,模块很贵。如果你是皮带秤,用普通AD模块精度完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