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如何做一个需要权限来切换画面

楼主(2014-08-27):
昆仑通泰如何做一个需要权限来切换画面?

一个切换画面的按钮,按了之后跳出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才可以切换到需要的页面,关闭这个页面返回原来的权限,下次打开还一样需要输入密码;

还有如何做输入字符同样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继续输入?

网友A:
好像 用脚本可以实现

网友B:
我刚好做过这个画面切换的权限设置,首先设好权限密码,在按钮上的属性,按下脚本里面调用指向要开启的画面就行,例如:IF !LogOn( )=0 THEN 用户窗口.窗口3.Open( )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