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把STEP75.5SP2卸载下来了,然后想重新安装,安装不上

楼主(2014-08-27):
Regedit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已经删除,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这个没玩过, 不知道,问度娘去

网友B:
重新装系统,估计就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C:
你得进去注册表里面,查找关键字step7,后全部删除才行,估计有几十条。注意,先备份注册表不然就悲剧了。。。。。。。。。

网友D:
卸载有时候不能把注册表完全删除,

建议重装WINDOWS系统解决.

网友E:
~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