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大家都怎么切割线槽的?

楼主(2014-08-27):
控制柜内部的线槽,一般都有45度拐角,方便线槽之间的拼接。

现实中,手工的裁剪,不能做到标准的45度,讨论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直接画线小切割机动手

网友B:
我原来用专用的线槽切割机,精度不高,,最后还是改成切90度了,切45度麻烦,切好了很漂亮,切不好特别难看,浪费线槽,,90度的好把握一些,,也不难看

网友B:
大家切导轨是咋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用专用的线槽切割机,精度不高,,最后还是改成切9...

切90度容易导致电线外露哦

网友C:
直接横切,9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家切导轨是咋切的????

我是拿钢锯锯的

网友E:
我一般是拿牙咬的。。。。。

网友F:
哈哈   我们都是用斜口钳剪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   我们都是用斜口钳剪出来的

 太强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拿牙咬的。。。。。

 高手啊,真真的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I:
一般都是直角尺加剪刀把

网友J:
用钢丝锯还是比较齐的

网友K:
切割机,还有液压导轨剪切器

网友L:
其实主要把盖板切好就行

网友M:
有45度角尺,很方便。

不过我都是直接切,45度麻烦。作用也不是太大。直接切,最上面和最下面保持完整,整体看不出来的。

楼主:
看来各有一手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直接横切,90度。

切好了一样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