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被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4-08-27):
控制箱里的电已经关了进线已经没电了,但地线被烧坏了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那边有电焊机吗 一般都是电焊机输出线搭壳了

网友B:
 有回路线吧?

楼主:
没有,进线都没电了,就剩地线接在外壳上是从主控制箱里接进来的。

网友C:
我们电控柜安装期间由于电焊机使用不当,导致柜内很多线烧毁,包括地线

网友D:
你检查一下线路,应该有电线接地漏电了,好好检查

网友E:
遇过,焊机搭地,接地体腐烂断了,地线正好与焊接件良好接触形成回路,烧坏了。

楼主:
接地线的铜排和接零线的铜排是通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F:
地线是不经过开关的,可能你控制柜地线还和其它控制柜的地相连,就是你的控制柜地线处于故障点和总控制柜之间。其它控制柜发生接地故障也会把你控制柜里的地线烧掉。

网友G:
估计是这个原因.地线和零线不能接在一起的.

网友H:
接地和接零不一样,两个概念!

网友I:
估计是其它地方有接地不良情况,并发生了对地短路故障,短路电流就从这个箱子的地线上流过,所以烧坏了。

网友J:
是刚刚烧坏的还是刚刚发现烧坏的

网友K:
你先把接地和接零分开,然后再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