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运行中自动停止
小小老菜鸟,

楼主(2014-08-27):
出去的一台非标设备,用的施耐德的ATV312变频器控制冷却泵,但是客户反应,在工作中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到两次的自动停止行为,也就是面板上显示为:rdy字样,必须要手动再按一次RUN键变频器又能正常工作,请问是那离的参数设置不正确吗?因为之前变频器用的不多,所以对这方面没什么研究,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1,建议采用外部端子控制,不要使用面板按键做起停.

网友B:
rdy--准备好的意思,说明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你外部启动线路有接触不好的,时通--运行正常,时断--停车(而且不是跳停,是正常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