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与PLC通讯

楼主(2014-08-27):
求解:台达HMI中的报警设置里面,所有的报警只能关联word地址,但是PLC里面编程的是用的M(BIT),所以我想知到如何把的不同的 M 写到一个 D 里面,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没有用过台达触摸屏,应该不可能没有位状态报警。如果真没有,你可以这样做。比如说:LD M0---MOV K0 D0。在PLC程序里转换一次呗。

网友B:
可以把状态位集中在一起,然后将MD送到D寄存器。

网友C:
1,报警是位报警,并且看的图片上面也是位报警.图上好像设定的是M16为起始报警位.

2,你的报警就从M16开始,后面是M17,M18,M19

3,最多保存笔数为100(可以更改),就是从M16往后数100个位,

网友D:
1、如果连接的是台达或三菱PLC那么就可以直接用M做警报起始地址,只不过编号必须是16的整数倍,比如M0、M16、M32等等;

2、如果用PLC指令,则可以直接用MOV K4M0 D100这样的语句,其中K4M0表示从M0开始的2的4次方个继电器的状态传送到D100中。类似的有DMOV K8M0 D100,就是传M0-M31的状态到D100、D101中去。

网友E:
触摸屏里的地址可以是M,但必须是M0,M16,带0的M和16整倍数的M,才可以。试试

网友F:
把连续的16个M传送到D,然后把它们分别对应起来:如M15…M0与b15…b0。位元件的OFF、ON变成0、1赋值给D。就能显示相应的报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里的地址可以是M,但必须是M0,M16,带0的M...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里的地址...

这个我已经弄好了就是从M0开始 一直往下排的 ,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记录怎么清除啊?

网友G: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H(2015-11-12):
读取地址要是4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