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车间用电总功率和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楼主(2014-08-27):
车间要重新布置,但是作为新人有太多的不了解,希望哪位大师帮助一下。具体问题是:车间要添加大功率用电设备,如何根据电缆的粗细计算负荷,还有就是单位的变压器承受电流的问题,小弟对这个不懂望讲解,就是什么160千伏安什么的,望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千伏安是说的变压器的容量,包含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网友A:
电力变压器的功率一般用电设备总功率多大配多大!但是设备很多不会满载运行,所以,电力变压器的功率会比用电总功率小。大致可超带30%长期,

网友B:
你百度下需用系数法,按这个来计算。就是所有设备的电动机的有功和无功单独算出来,然后P1+P2+...Pn,Q1+Q2+...+Qn,然后算出来总的S,然后单母线分段(也就是两台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容量按不低于70%的S来选择。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新增设备标称功率的总和打五折来设计变压器功率,按照设备总功率的2倍估算电流;按照总电流的五折选择电缆线径;

网友D:
变压器容量是160kva,如果额定电压是400v的话,额定输出电流大概在230A左右。

网友E:
160kVA变压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