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一个随机整数?不能有小数。

楼主(2014-08-27):
请教下如何使随机函数RAND读出来的数变为整数?

网友A:
保存随机函数RAND读出来的数的寄存器为整数型寄存器,也就是没有小数点的

网友B:
取整后再赋值。。。。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