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开关易损故障

楼主(2014-08-27):
   这几天检修设备,来了一个厂外的工程队,带的一个小卷扬机出故障了,控制开关损坏,一个电工去维修更换开关以后不正常,半天竟然没有修好。过去一看,是个单相电动机,按钮双常开触点控制,接线确实有点奇怪,(原接线方式已经被搞乱,只有按钮短接线还在)分析原理后,根据实物画出原理图如下,如图接线后,电动机运转正常。

    可是使用 几个小时以后,开关再次损坏,而且损坏触点和之前损坏的那个开关一模一样,就是接电容的那个触点损坏,这边买不到同规格的开关,只好把电容取出(在手柄内部),直接接到电动机上,用一个普通组合双按钮接线控制,一切正常。使用到今天已经是5天了。

   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前采用那种接线,明显的电容通断会有较大电流,易损开关啊?而且使用过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据说这个电动机之前就换过很多个这样的开关了。

网友A:
电容是启动电容吧,单相电机不都用那个吗?而且图感觉不对啊,电容位置不对,行程开关位置也不对吧,启动电容启动后应该有个开关把它切掉啊?我也不太了解,看懂单相电机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