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70变频器报F999 15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8-27):
PowerFlex70变频器报F999  15是什么故障?由于本人刚刚接触AB系列,请各位高手指点,此故障不能复位。

网友A:
这个编号没查到,帮订

楼主:
我在手册上也没有查到,今天又到公司找到一台型号相同的变频器将两者的CPU板对调了一下,发现故障没有了,但查了半天具体是哪个元器件有问题还不知道。

网友A:
那是不是跳线呢?主板上有跳线吗?AB的变频器有些型号有跳线的,这个型号的没看到资料

楼主:
将两台变频器主板跳线对照了一下,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