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这个塑壳断路器怎么通电的?

楼主(2014-08-27):
不好意思又问些较为白痴的问题!也请大家谅解 毕竟以前的专业不是这个,对电气这快相当陌生可以说是个门外汉。如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在这里致以歉意!  如图 今天拆了个塑壳断路器 我看见图中画圈的 导体 并没有连接在一起 它是如何通电了,顺便也给介绍下原理,通俗易懂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在网上找的,你参考一下。

你都打开那断路器了,自己看看。

网友B:
合上即为压下动触头,你看到的是灭弧罩,而看不到静触头的缘故

网友C:
灭弧室内表面极化,触头断开后仍会通电!

网友D:
图片中的触点是断开状态,闭合状态就会让上触点通过铜辫子连接到下端触点了

网友E:
断路器都分断了,还怎么通电,都拆开了,多分合几次就看明白了。简单不复杂!

网友F:
既然都拆开了,就多拆点,看看全,手柄往上就合闸了

网友G:
不要怕坏,照着坏的拆,肯定能搞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是我没观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