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菜鸟求助,s8050 D331驱动5V继电器,我的电路为啥有问题。。

楼主(2014-08-27):
P04是数据采集卡的数字IO输出,我想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吸合,继电器采用的是松乐5V的继电器,线圈电阻大概70欧。5V电压也使用数据采集卡的+5V输出,供电也正常,可就是没反应。三极管已经是饱和了。

网友A:
把R5换小一点试试,换成500Ω。也可能是8050驱动能力不够,继电器一般要有50mA左右的电流。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C(2017-08-04):
三极管饱和了应该是没问题啊,不会是二极管装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