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方面看谐波治理节能重要性

楼主(2014-08-28):
  随着科技的发展,节能已经成为各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多企业和公司都致力于节能技术的突破,我公司更是特别重视节能方面的进展,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就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谈谈谐波治理的必要性吧。
    第一、政策的支持。国家电力规则:无功功率平衡应在现场,用户应在增加消费的自然功率因数的基础上设计和安装谐波治理装置,并与负载电压的变化及时切入或删除,以防止无功功率反馈。提高电力公司(即无功补偿)功率因数,公司发电节能淘汰率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国家需求。在我们国家,对于能源控制的需求尤为迫切,因为中国正面临着长期的电力短缺和紧张。日本能源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电力紧缺是9.93%,到2010年上升至15%。再者,中国未来的电能市场也受到了电能来源的潜在巨大威胁,所以谐波治理装置的安装就尤为重要了,它可以提高电力设备的免维护率,为国内公司企业节约能源。
    第三、业务需要。许多企业对谐波治理的节能一亿缺乏认识,不理解为什么安装,仅仅是因为电力供应部门移交的罚款才被迫安装。客观地说,谐波控制和无功补偿对电力部门有许多好处,但企业本身有很多好处:
1,电力部门对企业提供了功率因数的标准,如果达不到标准,他们将采取罚款,收取电费等措施,提高功率因数尽量消除罚款。
2,电网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可以减少无功功率,从而增加了有源电力输电网容量,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3,变压器输出不够的时候,无功补偿装置的安装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可提高变压器的负载能力。
    第四、能源危机问题。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全球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努力寻找解决能源问题的有效方法。能源资源是有限的,关键要解决能源问题自然就归到了能量控制和节约能源。谐波治理和无功补偿能有效地节约能源,降低电力消费单位支出。
    我公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无功补偿和谐波治理装置,有顶级的技术人员和先进的设备技术。主要产品有源电力滤波器、有源滤波器、各种变压器和电抗器等。我们竭诚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高电能质量,净化电网环境,为节能减排做出贡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谐波干扰问题,下面简单介绍谐波治理的实例、谐波传播途径及有效治理谐波干扰的方法。
  1.抑制谐波干扰实例
    例1,某变频控制系统,由两台变频器组成,且在同一柜体内,变频器调频方式均为电位器手调方式,运行某一台变频器时,工作正常,两台同时运行时,频率互相干扰,即调节一台变频器的电位器对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有影响,反过来也一样。开始我们认为是电位器及控制线故障,排除这种可能后,断定是谐波干扰引起。
  解决办法:把变频器输入线与输出线分开,分别走各自的电缆沟,选用大一号截面的电缆换原先电缆,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的电缆长度尽可能短。通过谐波治理处理后,发热故障排除。对现场出现的各种变频器高次谐波干扰,基本上都能照以上介绍的方法顺利抑制,但对谐波成分及幅度要求很严的设备,彻底抑制高次谐波干扰非常困难,有待进一步攻关解决。
    例2,某变频控制系统,切换两套机泵,原先机泵是靠自耦降压启动工频运行正常,现改为变频运行,虽能实现调频减速功能,但变频器输出端到电动机间的输出线严重发热,电动机外壳温升加重,经常出现保护跳闸。这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中包含PWM高次谐波,而谐波电流在输出导线和电动机绕线上形成附加功率损耗。
  解决办法:把其中一只电位器移到其他柜体固定,且引线用屏蔽信号线,结果干扰减弱。为了彻底进行谐波治理干扰,重新加工一个电控柜,并与原柜体一定距离放置,把其中的一台变频器移到该电控柜,相应的接线及引线作必要的改动,这样处理后,干扰基本消除,故障排除。
  例3,某变频切换控制系统,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而邻近液位计读数偏高,一次表输入4mA时,液位显示不是下限值;液位未到设定上限值时,液位计却显示上限,致使变频器接收停机指令,迫使变频器停止运行。这显然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液位计,干扰传播途径是液位计的电源回路或信号线。
    解决办法:将液位计的供电电源取自另一供电变压器,谐波干扰减弱,再将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并与变频器主回路线隔开一定距离,经这样处理后,通过谐波治理液位计工作恢复正常。
  例4,某变频控制液位显示系统,液位计与变频器在同一个柜体安装,变频器工作正常,而液位计显示不准且不稳,起初我们怀凝一次表、二次表、信号线及流体介质有问题,更换所有这些仪表、信号电缆,并改善流体特性,故障依然存在,而这故障就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输出回路电缆向外辐射,传递到信号电缆,引起干扰。
  解决办法:液位计信号线及其控制线与变频器的控制线及主回路线分开一定距离,且柜体外信号线穿入钢管敷设,外壳良好接地,故障排除。
  2.变频器谐波产生机理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路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为频率可变的交流信号。在整流回路中,输入电流的波形为不规则的矩形波,波形按傅立叶级数分解为基波和各次谐波,其中的高次谐波将干扰输入供电系统。在逆变输出回路中,输出电流信号是受PWM载波信号调制的脉冲波形,对于GTR大功率逆变元件,其PWM的载波频率为2~3kHz,而IGBT大功率逆变元件的PWM最高载频可达15kHz。同样,输出回路电流信号也可分解为只含正弦波的基波和其他各次谐波,而高次谐波电流对负载直接干扰。另外高次谐波电流还通过电缆向空间辐射,谐波治理干扰邻近电气设备。
  3.抑制谐波干扰常用的方法
  谐波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谐波治理具体常用方法:(1)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2)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3)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4)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5)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谐波治理也可以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必须是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

网友A:
比较全面地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