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ctlogix L32E模块的IP重置

楼主(2014-08-28):
手里有一个单位3年前留下来的型号是compactlogix L32E的PLC,想通过网线连接往里面下程序,但是PLC的IP不知道是多少,也不知道是哪个网段。想用BOOTP SERVER软件对其IP进行重置,发现BOOTP SERVER无法获取到PLC的MAC地址。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获取PLC的IP地址,或者重置其IP。万分感谢!!!

楼主:
各位,求帮助!!!!

网友A: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B(2014-10-17):
可以先将RSLINKS添加ETHNET_IP驱动,电脑的IP地址可以随便设定或者自动获取,然后将PLC和电脑的网线插到同一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这样可以找到那个PLC的IP地址(没有红色叉号的那个就是),我用过,但是只能找到IP地址,想联机的话还得根据PLC地址重新设定电脑IP

网友C(2014-12-28):
如果需要出售请联系我,我想买个练练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