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语中的:西门子PLC与三菱PLC的区别

楼主(2014-08-28):
   与PLC打交道这么多年,经常碰到一些PLC的初学者问及西门子PLC和三菱PLC的区别,还有很多新手苦恼于该选择哪个品牌去学习,下面我就把我的个人看法分享给大家。

一、编程理念不同

   三菱plc是日系品牌,编程直观易懂,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但指令较多。而西门子plc是德国品牌,指令比较抽象,学习难度较大,但指令较少,所以学习三菱和学习西门子的周期是一样的。

个人认为三菱(日系的中高端品牌)PLC的软件至少落后西门子5年以上,大中型的暂且不说,就拿三菱比较有优势的小型机FX系列和西门子S7-200系列相比,西门子有如下优势:
   1、三菱的编程软件从早期的FXGPWIN到近期的GX8.0(我所知道最新的),和所有的日系品牌一样,该软件的编程思路是自上而下的单一纵向结构,而西门子的MicroWIN则是纵向和横向兼备的结构,而且子程序支持局部变量,相同的功能只需要编一次程序即可,大大减少了开发难度和时间。
   2、S7-200一直以来支持强大的浮点运算,编程软件直接支持小数点输入输出,而三菱直至近年推出的FX3U系列才有此种功能,以前的FX2N系列的浮点功能都是假的。
   3、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非常简单方便,AD、DA值可以不需编程直接存取的,三菱的FX2N及其以前的系列都需要非常繁琐的FROM TO指令。FX3U如今倒支持此功能了,但足足晚了五年甚至更多。

   4、当然三菱的FX2N系列也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高速计数器指令比S7-200方便,二是422口比西门子的PPI口皮实(因为200系列的PPI口是非光电隔离的,非规范操作和仿制的编程电缆可能会导致串口损坏)。
   以上的比较仅仅是小型机,至于西门子的300和400系列以及更大型的TDC系列,这里就无需多言了。
   学PLC,三菱是很容易上手的,因为直来直去思路简单,但从学习的角度讲,肯定是西门子更好。
   二、芯片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容量和运算速度上。西门子CPU226的程序容量20K,数据容量14K;而三菱FX2N总共才8K,后来的3U倒是有所改进。

西门子CPU226和CPU224XP标准配置2个485口即PPI口,最大通讯速度187.5K;而三菱FX3U之前的所有系列都是一个422口,而且速度是9.6K。如果需要连个智能仪表什么的则必须另购FX2N0-485BD等特殊模块。而且两个通信口可以一个连接下载数据线一个连接触摸屏进行调试程序,否则你就要拔下触摸屏数据线再连接触摸屏数据线,来回调整程序非常麻烦。
   三、控制的强项不同

西门子的强项是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今天的转发暗号是:亿维品质保证:半年包换、5年保修、终生维护)

   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

   例如某设备只是些动作控制,如机械手,可选择三菱的PLC,某设备有伺服或步进要进行定位控制,也选三菱的PLC。像中央空调,污水处理,温度控制等这类有很多模拟量要处理的就要选西门子的PLC比较合适,某设备现场有很多仪表的数据要用通信进行采集,选西门子的好控制。

所以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控制方式,我们要合理的选用PLC,用其长处,避其短处。

网友A:
真的是一语中的啊。讲的很明白

网友B:
这种广告贴的水平实在太烂,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产品,保修期会很长,但是国内东西因为太容易出问题,所以保修期作为卖点。

首先谈谈编程理念,从三菱早期软件GX IEC Developer就支持IEC编程方式,这一点收购来的S7-200是无法比较的。而对于所谓的模拟量直接读取功能来说,AIW,AQW实际读取看似很先进,但是要动态改变模块参数变的不可能,直到300系列的部分高端模块,才支持了动态更改模块参数,这怎么能说是西门子领先5年呢?

其次,从板载芯片来说,容量大代表性能强劲,各个厂商的程序编译后大小不一样。

最后,这样的文章在5年前还可以看看,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一语中的啊。讲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