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一正转就振动,反转正常,咋回事

楼主(2014-08-28):
今天车间反映有一个数控机床的主轴电机正转时振动极大,然后楼主去车间里面看,的确是顺时针(反转)的时候平稳,逆时针旋转(正转)时几乎要跳起来了,然后把检查了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正转和反转一样,再把电机的接线端子相序换一换,再正转反转,发现:不管是换相序也好还是改变数控参数,逆时针旋转要么是振动很大,要么是转速极慢,而顺时针旋转完全正常,

请问诸位高手,这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A:
把电机的皮带缷下来试过没有?也许是机械上的问题,或电机轴承问题。

网友B:
这个电机做过动平衡吗?

网友C:
估计是机械问题!

网友D:
这可能使电气问题吗!

楼主:
电机是卸下来后单独做的实验,单个电机也会振动

网友E:
换编码器试试吧…………

网友F:
正转时可能有机械卡阻,应该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
应该是电机转子坏了,考虑更换电机

楼主:
感谢诸位回答,我开始以为白色的是变频器,其实是驱动器,

问过车间里面的人才知道,电机几天前修过轴承,但编码器码盘没在原来的角度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振动。明天准备把码盘弄下来装好再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卸下来后单独做的实验,单个电机也会振动

电机有问题,或轴承问题。

网友I:
 外部机械问题吧 ?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是卸下来后单独做的实验,单个电机也会振动

 你的电机如果是永磁电机,那么需要做角度辨识的。。。 辨识永磁电机的d轴。

如果是异步电机,建议更换编码器试一下。

楼主:
谢谢诸位回答,故障已解决,原因是这个编码器是磁性编码器,码盘是齿轮状,旁边有探头。而车间维修工在装编码器的过程中把探头和码盘挨在一起了,所以转动时会振动,现在重新定位,已经正常

网友K:
电机的频率和设备的频率相同是产生震动的原因,可以在变频器中设置跳过震动时的电机频率就可以。

网友L:
外部机械问题,可以做一下动平衡看看,拆下轴看看是不是有正向损伤

网友M:
可能轴承或电机问题....

网友N(2015-02-04):
楼主  你这个电机是   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