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中怎么加入低频

楼主(2014-08-28):
求高手指点,怎么样在液体中加入低频脉冲或者低频振动吧,需要什么样的电器来加入,来控制

网友A:
超声波换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换能器

楼主:
我要的是低频8-300HZ就可以,能用超声的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给你一个土办法,用一台电机装上偏心轮,调整电机转速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振动频率。就像手机振动的那样。至于振动幅度,选电机功率吧!

网友A:
这发帖的都不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