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编程题求解决?

楼主(2014-08-28):
我也刚刚开始学习西门子200,菜鸟一个。最近在贴吧里看到个很有意思的题,自己也尝试去做了,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希望大神们能帮帮我,给点思路。

题目;

用PLC控制系统完成乒乓球质量检测系统的设计 任务:
1、按下启动按钮,将乒乓球从某一高度垂直释放,球每次落地弹起都可检测到一个输入脉冲(由手动按动按钮来实现脉冲输入),弹起5次者认定为合格品,检测到合格品时合格指示灯点亮;
2、检测弹起不足5次者为次品,检测到次品时次品指示灯闪烁。当相邻两次反弹的时间间隔小于0.5s时,认定检测结束,可做质量判断。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按钮均停止检测。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程序,就是一个计数加定时的程序。另外反弹间隔还应该有不超过多少秒的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程序,就是一个计数加定时的程序。另外...

没有反弹间隔不超过多少的限制,我现在是不知道0.5秒的间隔怎么处理?

楼主:
求指导求指导指导指导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下午都没出来,再做不出来晚饭都吃不下去,谁来救救我。

楼主: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大神的到来

网友B:
用定时器啊,第一次球落下来时,触发一个位,然后开始计时,如果0.5秒内接收到第二个脉冲,则认为检测结束,如果0.5秒后接收到第二个脉冲,则计一次,依次类推

网友C:
   没有试过这个程序,但是从条件来看,应是不难,第一次落下是 上升沿触发 脉冲,开始启动定时器,如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第二次信号上升就 检测结束为不合格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很普...

间隔0.5秒就是反弹时间限制,不超过多少秒的限制,不能算程序功能,只能是程序容错的设计。有更好,没有,也符合题意。如弹了3次后,球掉地上去了,操作人员去捡球,而忘记按钮,侧程序会永远等待,行同死机。

楼主:
问题得以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E:
你这个间隔0.5秒,用人工手动输入脉冲的方式,误差会很大啊。没什么实际可操作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