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热电偶输入模块CJ1W-PTS51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28):
手中有一套欧姆龙PLC:PA205R、CJ2MCPU13、CJ1W-PTS51、ID211、OC211各一个。

CJ1W-PTS51安装在PLC右侧第一个模块的位置,单元号为0,其他设置均为默认。

PLC上电后,CPU状态正常,无报警指示,PTS51运行灯不亮,ERC灯常亮,ERH灯不亮,读取参数信息:Address of data Range Error 项为4.

将Input Sensor type项默认为K型热电偶改为K型(带小数点)后ERC、ERH灯全亮,CPU运行灯灭,无论运行方式改为编程、监控还是运行状态时均显示为待机状态,程序处在停止状态。创建IO表时提示“由于以下原因无法创建IO表,IO表正在被识别。”,“IO表检验错误,上载取消。”断电再上电,现象依旧。卸下CJ1W-PTS51则PLC一切正常,装上则出现上述故障。而且在读IO表时,读不到这个模块信息。

我只在第一通道接了个K型热电偶,其他三个通道短接,冷端补偿接的是出厂自带的冷端补偿电阻,硬件上没做什么不当操作,不应对模块有什么损坏。

现在想能不能通过某种操作,恢复默认设置。

请问各位高手能否实现恢复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