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4-08-28):
温度控制器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温度控制器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安装与接线。在确认接线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方可送电试机。

  其次,对新购买的温度控制器应进行使用前的检定,然后再投入使用。

  再次,温度设定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工艺参数的执行,进而影响温度的高低。因此,开机前应认真参照工艺参数,选好温度设定值,以免造成温度偏差。对于动圈式温度控制器,当温度在设定值范围附近,指针高于或低于设定值,个别仪表指针会出现卡滞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只要用手指轻轻敲击仪表表面,指针便会回到设定值附近。

最后是热电偶(热电阻)因素。由热电偶引起的温度控制器不准的原因基本有两个:一是分度号不匹配,原因是更换热电偶时未仔细了解仪表分度号,以至于错用其他分度号的热电偶,其后果是使仪表的温差偏大(十几摄氏度到几十摄氏度不等),使温度处于失控状态,造成线缆表面发粗或烧焦现象。故更换热电偶一定要细心,分度号不能错。二是热电偶与检测点接触的松紧和深度也会引起仪表温度的偏差。常见的错误用法有:热电偶直接夹在加热圈内或热电偶直接浅放在检测点的孔内,未加弹簧压紧固定,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不能反映该检测点的真实温度。正确的方法是将热电偶垂直插入检测孔内,最小插入深度应是保护管外径的(5~8)倍且有弹簧固定,这样才能反映其真实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