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疯了!!台达PLC读取modbus设备的数据

楼主(2014-08-28):
PLC用的台达EH3,读取测频模块的频率。每次读取总是M1140为on(通讯数据错误!!)疯了!!!疯了!!!(把modrw中的通讯地址我试过H4、H5、H9C44、h9c55)

测频模块支持MODBUS-RTU模式,站地址为1,modbus寄存器地址为40005;

通讯波特率9600,1为起始位,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无校验;

下图一为测频模块通讯地址,图二为我写的程序,求指点啊,

             图一测频模块说明

   图二  所编程序,

网友A:
你是不是写5,还是写40005,试一下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写5,还是写40005,试一下5吧

H5试了,也是M1140  on

网友B:
找个触摸屏 多试试几种modbus看看

网友C:
把读取笔数改成1看一下

网友D:
找一份MODBUS RTU通讯协议说明看看,帧的格式有问题没。多条指令要保证任一条有接收数据标志位置位后再触发另一条。

网友E:
为什么一上来就复位D1120,没必要吧!

网友F: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G(2015-01-15):
从图上看,读取地址为H40005所以还为MODRW H1 H3 H40005 D300 K2

试试

网友H:
完全可以用modrd来读取 MODRD H1 H4 K1,D1050就是所要的值。因为modbus中4打头的寄存器是只读型,不能写入。

网友I(2015-02-16):
呵呵,看你的程序,似乎5楼正解哦

我曾经偷懒,不分开的话,PLC翻译不了的或者根据扫描周期随便操作,呵呵

网友J(2016-09-24):
怎么解决的,怎么没有下文。

网友K(2017-08-24):
不要4 直接就是H5或者看看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

网友L(2018-04-27):
是什么内容学习一下,楼是个好人

网友M(2018-06-02):
换个指令试试看看吧,把读写换成读!

网友N(2018-07-17):
号都没能考上就很快就到凤凰卡拉胶会否考虑结婚时的

网友O(2019-12-31):
看手册,PLC接收的完整返回信息里面,数据是从D1073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