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下载程序时通讯错误

楼主(2014-08-28):
西门子S7-200已经显示通讯上了,可是下载程序时报通讯错误,请检查连接电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设置好PG/PC,选择好USB或者COM根据电缆选择。

设定好参数

网友B:
你怎么证明已经通讯上了?检查参数设置,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检验。还有,你的PLC下载一是花多少钱买的?便宜的不好用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