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MCGS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8-28):
!timerrun(1)  启动1号定时器  !timerreset(1,0)  复位1号定时器  ,将这两个脚本写在一个标准按钮(启动)里,

!timerstop(1) 停止1号定时器,将这个写在另外一个标准按钮(停止)里。附加,楼主做过好多次定时器问题了,都很正常,唯独这次,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没图,只求解释。

1.定时器无法启动

2.定时器自己启动

3.定时器呈现衰减

4.以前这样写正常运行,这次是按一下启动,定时器计时一次,按照道理来说不应该啊,而且,按照单击一次计时一次,将程序改为,按下按钮开始=1 ,就是说,按一次按钮,开始=1,保持不变,然后再窗口脚本里写上“if  开始=1 then !timerrun(1)",还是不行。

虽然调出以前的例子,照着修改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很想知道这次到底哪里出错了

网友A: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楼主是用触摸屏调试,还是模似运行,还有,你读到定时器的当前值是不是在循环脚本来作,

网友B:
  楼主能将你写的这个 MCGS 的 项目程序共享学习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楼主是用触摸屏调试,还是模似运行,还...

 已找到,貌似是在脚本里写了if !timerrun(1)  then   string="123"  导致定时器自动运行,请教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