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计5400个数需要用高速计数器么

楼主(2014-08-28):
台达EH 晶体管PLC  1分钟接收5400个脉冲 用普通的LD X0 CNT C10 K100 能否完成计数 是否会丢数

网友A:
需要啊,一秒90的通断量,你说呢。一定会丢。

网友B:
只能用高速计数,并且高速计数自身带中断,可以避开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C:
5400/60=90Hz,T=1/90=0.011s=11ms<20ms,所以还是选择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的话就要使用REF状态即时刷新指令或者设置小的滤波时间。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E:
普通的不行      ,必须高速计数器了

网友F:
我理解的是用不用高速计数器本质上讲要看脉冲的持续时间,持续时间短的,即使一分钟只有一个,也应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G(2015-05-16):
用spd指令计数,,,,,,,,,,,,,,,,

网友H:
1KHz以下不用高速计数

网友I:
积分  积分 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

网友J(2015-08-08):
用啊,最好是用高速计数器,要不丢步也不知道

网友K(2016-01-10):
用高速比较可靠

网友L:
何苦呢?用上了又不是要收费的。

网友M(2016-03-18):
要的5400/60

这个数超过了扫描周期

网友N(2016-05-03):
刚开始学 要测拖拉机输出轴转速!

网友O:
必需的,

必需的,

必需的,

必需的,

必需的,

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