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 注释问题

楼主(2014-08-28):
M可以显示注释

但是D、T这些都不能显示注释,现在ISPSoft 怎么才能显示注释?

网友A:
  帮顶,不会使用台达的PLC

网友B:
你直接定义变量就行了,不需要注释。

网友C:
直接在表里编辑,点击显示注释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D(2018-06-30):
我的也一样,怎样才能显示注释呢

网友E(2019-01-24):
你直接定义变量就行了,装置批注。

网友F(2019-03-22):
直接定义变量怎么弄?能具体点吗

网友G:
谢谢楼主,楼主是勤快的搬运工。

网友H(2019-05-29):
您好 这指令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指令?谢谢谢谢

网友I(2020-09-12):
不支持显示,只能把鼠标放上面,悬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