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500

楼主(2014-08-28):
各位大侠:

 欧姆龙plc c500运行异常,PLC没有运转,运转指示灯不亮。产生过程如下,今日生产工开机,机器报警压缩空气压力异常,和机械臂被拉出,报这连个警。生产工就把警报停止和警报复位按钮用胶布同事黏住,让机器不要报警。后来是警报没有了,机器开不了,PLC没有运行。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确认粘住时线路(比如24V正负极)有没接错,PLC上有没亮其他的灯?复原断电重启。用软件连接上PLC看看。在程序里干过将两个按钮长通20秒解/锁某一条件的事

网友B:
有软件 和模块可以联机看看

提前做好程序备份

太古老的PLC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工具等

网友C:
好老的PLC呀,连上CX-P软件看看为什么不能运行吧,如果硬件坏了就麻烦了。

楼主:
今日用低版本的PLC软件连上了线,但是日本人提供的程序,PLC的软件读不出来,烦!!

网友D(2019-06-26):
楼主真是好人啊,多谢分享,好东西  谢谢

网友(2019-08-25):
为什么我这边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