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怎么装step7软件

楼主(2014-08-28):
各位师傅,我是刚学习西门子编程的。就是不知道在win7怎么安装step7编程软件,有朋友帮帮新人吧。

网友A:
1、确保你的操作系统不是家庭版,需要专业版或以上版本。

2、32位Win7,你的Step7版本应为Step7 V5.5或以上,64位Win7,Step7版本应为Step7 V5.5 SP1以上。

然后直接双击软件的SETUP屏幕操作做。

网友B:
   你的Step7版本应为Step7 V5.5或以上的就可以安装 WIN 7 系统中

网友C:
下载适合你操作系统的软件,你的操作系统版本查看--点我的电脑,右键查看属性即可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Step7版本应为Step7 V5.5或以...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