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么读取托利多称重仪表中的数据

楼主(2014-08-28):
s7-300怎么读取托利多称重仪表中的数据,读取出来的数据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没积分啊,希望楼主免费,嘻嘻,,,,,,,,,

网友(2015-02-04):
可以用模拟量也可以用通讯读数字量,不同仪表不同。

网友B:
可以采用模拟量也可以采用PROFIBUS通讯方式,已经购买仪表了么?

网友C(2015-04-17):
托利多仪表,选型时有选项。要求带4~20mA的最方便

也支持MODBUS RTU 通讯;可以选配DP通讯。

都比较方便

网友D:
300的CPU带DP口的,当然选用PROFIBUS通讯方式;CPU不带DP口的,那就用模拟量比较合适。

网友E(2015-05-19):
你卖了带DP 口的称,然后你在网上找一下他的说明书。一般在他的说明书里会有组态的列子

网友F(2015-11-27):
接上485先,安装数据库哦软件,让后电机阅读,就可以啦,助你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