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欧姆龙编程软件出现以下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29):
我安装好欧姆龙编程软件CX-9.3版本之后绿色版  安装后打开时却提示windows正在配置CX-ONE  请稍等,然后同时提示,没有安装NET Framework1.1. 请手动运行DISK里的1033 dotnetfx.exe  之前也是安装不上 后来把系统由之前的WIN7 旗舰版 64位 重装成32位还是出现以上问题 求指导  。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B:
你确定 你的软件有没有问题,可能是软件你试下

网友C(2014-12-14):
今天刚装的,显示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人提供解决方案啊??

网友E(2015-02-07):
有人提供方案吗,,,,,,,

网友F:
安装Net Framework 1.1后再试试,最新版的可能还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3.5

网友G(2015-03-15):
相同的问题求大神解、、、、、、、

网友H(2015-05-19):
我在XP电脑装没问题,WIN7的就不行。

网友I(2016-06-12):
估计跟系统有关了,我第一次能装上第二次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J(2019-05-28):
引用 网友I:
估计跟系统有关了,我第一次能装上第二次就出现这种问题

我安装好后运行时也提示这个

网友K(2019-08-20):
我安装好后运行时也提示这个

网友L(2019-12-26):
我刚装的时候和他家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按照他的提示安装那个软件就行了。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