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11模块报故障E_B820的问题?

楼主(2014-08-29):
该设备为纺织细纱机,用在张力弓的驱动上,开始的时候为1FK7105-5AC71-1TB0电动机出现异响,也就是前端轴承缺油烧坏,拆开电动机转子更换轴承后通电才报的E_B820故障,因此确认是转子和尾端编码器的位置丢了。
在此请教各位大虾,如何找回电动机转子和尾端的编码器相应的位置?谢谢大家!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虾校正过呢?谢谢

网友A(2015-02-11):
这是要花钱才能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