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西门子两个品牌的PLC分别哪个编程软件最好用,一般用的最多,最好个个系列都能编

楼主(2014-08-29):
我在机械厂里做调试安装这块,也在学三菱和西门子两个品牌的PLC,请问给位大师这两个品牌的PLC有哪些编程软件更好用,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而且最好能编个个系列的。在哪里可以下的到。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A:
如果说  简单易学的   莫过于日系了   三菱的   就是日系了

西门子相对来说 有些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  简单易学的   莫过于日系了   三菱的  ...

 那请问哪些软件好用呢,

网友B:
三菱的plc编程软件GXWorks2 或者gx developer ,百度上搜索,很多,自己动手吧,

网友C:
         建议学西门子

网友D:
建议学三菱的,再学西门子

网友E: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F:
相比较来说,三菱的学习起来更容易一些,而且日本和中国的逻辑思维比较相似,理解起来相对容易,而且在国内的市场也比较广,尤其是中低端市场,国内很多的PLC都是仿三菱的,如信捷、台达等,西门子在中高端的优势比较大,而且在通讯和组网这块更占优势,如果基础比较好的话学这个也可以。具体学哪个,一是看公司的具体情况,当然是用的哪个多学哪个了,更一个就是看个人能力和爱好了。

网友G:
建议使用如果不涉及到通讯的话,建议你学三菱,如果涉及通讯建议学西门子,可以省去通讯编程的部分

网友H(2015-06-04):
日系PLC软件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I(2017-02-11):
三菱低端简单点,西门子稍高端点

网友J(2017-06-01):
当然是西门子好用 编程软件人性化 模块化的编程思想 可以轻松应对更大的项目 三菱的编程软件 我真是无语 明明是简单东西 偏偏弄的那么复杂 手册介绍的磨磨唧唧的 同样的一件事情 说了无数次 而且里面操作有很多BUG 我就不细说里面的很多问题了  想想西门子为什么贵 不只是硬件好 软件更好 你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三菱 就玩玩小项目 还将就  我入门就是西门子 我觉得西门子很容易上手  不懂的可以咨询我 免费指导

网友J:
GXWorks2 就是个垃圾 一堆问题  符号表 不能直接录入  里面的指令 输入也相当不方便

网友J:
那是你思维和日本人相似 我觉得我和欧洲西门子的思维相似呢 不要把你的思想强加给别人 虽然台达仿三菱的 你看看现在台达的编程软件 比三菱好很多 你自己可以看看 三菱的编程软件却退步不前 功能操作及其不人性化 我劝你用用 西门子的博图 编程软件 或者 西门子 SMART200 PLC的编程软件 你就知道人家的东西为什么卖的那么贵了

网友K(2017-08-04):
我觉得日系的软件真的难用的可以,就单单符号表就差距很大,西门子的软件符号表对应每个设备取符号名就好了,好比一号泵运行B1YX,二号就是B2YX,这TM的三菱要记是X0还是X1000.....

网友L:
学什么品牌的  主要看你LZ日常工作中主要接触的PLC品牌  毕竟学习要都要应用到工作上的,不过客观来讲  三菱的软件真心不好用,西门子的话用熟练了 是很省时间的 对于网络这一块应用也是很强大

网友M(2018-11-05):
路过 先回复下 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N(2020-10-08):
三菱FX5U、Q均支持符号编程(你喜欢符号编程就直接用结构化编程,FX5U以下的对结构化编程支持不是特好)自己不知道就说三菱不行,但是三菱性价比远超西门子且故障明显只有西门子的1/4或者更低!而且最关键的是三菱伺服、变频器等等发生故障不会起火——西门子的伺服、变频器发生故障有40%的几率会爆炸和起火,而且西门子的PLC即使标称输出0.7A直接负载2.5W电磁阀依然会损坏该输出点,如果是继电器会导致粘连,软件用起来只是硬件配置的IO地址分配方面比西门子好(三菱需要按照远程模块地址计算或者写程序获取远程模块地址,西门子直接分配到模块且模拟量直接使用,三菱需要程序获取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