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个PLC 初学者正在学三菱和西门子两个品牌的PLC想请教个位大师哪些书比较好

楼主(2014-08-29):
本人在机械厂里做调试安装这块,也在学习三菱和西门子这两个品牌的PLC想问问大家与哪些书比较好,可以值得看。另外每个品牌的PLC个个系列都有什么区别吗?哪里可以买的到这两个品牌编程 线,有时间哪位大师愿意教教我,指导用一下,拜师都行,不胜感激,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机电市场都可以买到数据线

网友B:
可以从三菱入手,学好之后再学西门子

网友B:
可以看看别人做的实例,再根据你经常用到的动作和设计要求,自己编程,然后找个师傅看看你的程序存在什么问题,给你提出建议,最后连接PLC实操,这样上手会比较快,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对于楼上某人说三菱学好了再学西门子 个人感觉不太靠谱 想从简单入手就学200,学好了再来300,不建议初学者跨品牌学习 容易混

网友C:
机电市场买的数据线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假的

网友D:
买个好点的编程电缆,免得有时候连接不上,自己做实验,自己摸索

网友E(2018-05-28):
我没有学过AB的,不知学起来容易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