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PLC MOVW传送指令?

楼主(2014-08-29):
在CPM1A上,用MOV 命令(见东南大学视频 4.8PLC控制泡沫塑料切片机)把 0 通道和 1 通道,用拨盘设定值用来控制厚度,把值传送到PLC中;其中1.00到1.03位代表小数位、1.04到1.07代表个位、1.08到1.11代表十位、0通道第10位,代表百位

MOV

DM1

MOV

#1210

DM1

以上二条命令把 1 通道内容传送到DM1,和把1通道第10位送到DM1的第12位;

求助:当1通道内容为(1.00至1.07位输入如后),0011 1001 传到DM1,为什么是57 ,而是不是39?

          当第0通道,第10位为1时,传到DM1,为什么是1024,而不是2 ?

上面二条执行后DM1中数据不是需要设定的:1039,我只写了这二句,为什么DM1内为零,传不过去?

楼主:
上面二条语句执行后,DM1为:4153 ,而不是设计的输入:1039,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见上图:为什么是4153,而不是要输入的139?? 求助

楼主:
为什么是4153,不是1039??

这样的话,在0.00高速计算器,输入不要与4153比较,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求助?

楼主:
如果把DM1内容换作二进制,然后用BCD表示正好是1039;

而我需要读DM1时,读出的数是1039的十进制呀,这样才能与0.00位的高数计数才能比较呀

网友A:
因为你输入的是二进制数0011 1001B=32+16+8+1=57,你需要用数制转换。你说的

0011 1001B=32+16+8+1=57=39H。十进制57是等于十六进制39的,它们是一个数。就和4点钟=16点一样,一个是12小时制,一个是24小时制,但都是同一时刻。

明白吗????

网友A:
你要学的还很多哟。!!!!

楼主:
东南大学视频的书《可编程序控制器》---徐世许 主编的

第172页,上面的梯形图是否有错误?

上面的问题,是就此梯形图提出的

楼主:
第二版的  P172 梯形图

楼主:
图中,23002后面:

DM001中取到的是数据类型?

高数计数器接收输入后,转化为什么类型的数据??

我认为二者相比较,致少要类型一致才可以的,而DM001中是通道的高低电平对应的二进制数,而高速计数器统计的是脉冲的个数(本例用递增模式),二者数据类型不一样,怎么比较??

例如:DM001中接收的0和1通道后是 0001 0000  0011 1001 用BCD表示为:1039,

高数计数器(本例递增),从0开始计数脉冲,直到与DM001中相同,执行中断程序。

高数计数器,统计的脉冲在CPM1A中,是十进制统计然后转化为BCD数再与DM1中数据相比较,?

还是高数据计数器中统计的数是二进制数,转化为BCD数与DM1中的数据相比较?

还是其它的,模式??

请有经验的师傅回复,多谢

楼主:
上面说到的图,在这里

楼主:
高速计数器脉冲,一个脉冲加一个数,有多少个脉冲,就记多少个数;

CTBL 指令,把拨盘设定的数值与高速计数器相比较;

拨盘(DM001中)实际需要设定的值是1039,而现在是BCD数#1039,二进制数:0001 0000 0011 1001;

由上面,高速计数器共需要计4153个脉冲,才与与拨盘(DM001)中的数相符;

可见,要想得到1039个脉冲,拨盘设定不是这样的????   求教此处!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复的

~

网友C(2014-10-04):
要想得到1039个脉冲,拨盘设定40f,也即0000 0100 0000 1111